[运放] 用运放实现RC积分电路

楼主(2013-12-15):
如图,用运放实现方波转三角波,R=10K(我用的是10k滑变),C=0.047UF, Rf=100k,RP=10K,输入幅度为2v,500HZ方波,但是无论怎么调电路(输入的幅度、频率,R),都无法得到三角波,经常是下边波形饱和,所用运放是双运放lm358,双电源供电,求高手解答疑惑。

楼主:
双电源电压是正负12v

楼主:
怎么没人,补充下我的方波是用函数信号发生器产生的

网友A:
确实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有问题。

刚才又看了下波形,上边部分是有一半三角波,下边的就饱和了,好像电容没有放电一样。努力探索中。。

楼主:
电容怎么一下子就把电放完了好像,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在网上看到的原理图都没有要串联电容哎 。能指点下吗

网友B:
怀疑电路正确性,提醒试一下而已

网友C:
加大电容,减小放电电阻,可以吧Rf换成可调的再试试。

附上我们实验老师常的一句话“有时候计算的出来的答案不一定能够满足实际的需求,要学会抓住根本,灵活变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大电容,减小放电电阻,可以吧Rf换成可调的再试试。

附上我们实验老师常的一句话“有时候计算的出来的答 ...

谢谢提醒,现在可以了,原来我的信号发生器没有调好。。: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电路正确性,提醒试一下而已

电路没有问题,现在可以工作了,不需要加那个电容

网友D:
单极性方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现在可以了,原来我的信号发生器没有调好。。

恩,那就好,能工作就行。

不过最好还是分分享一下原因吗?是怎么调的?电压幅值太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恩,那就好,能工作就行。

不过最好还是分分享一下原因吗?是怎么调的?电压幅值太高了? ...

14楼已经放出正确答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单极性方波.

哦,fuck,我竟然没往这上边想,脑子又该刷润滑油了。,

网友F:
运放是正负12V供电,方波单极性没关系.
放大倍数先改成-1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那就好,能工作就行。

不过最好还是分分享一下原因吗?是怎么调的?电压幅值太高了? ...

嗯 之前我用的函数信号发生器忘记把调对称性的开关关了,结果产生的方波并不是对称的,这张是我用模拟示波器产生的波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之前我用的函数信号发生器忘记把调对称性的开关关了,结果产生的方波并不是对称的,这张是我用模拟示 ...

恩,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