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的timer可以同时输出不同频率的pwm吗?

楼主(2013-12-15):
stm32的timer可以同时输出不同频率的pwm吗?

网友A:
不同的定时器可以得到不同的频率,同一定时器的频率相同只能占空比不同。

网友B:
不能,TIM1通道多,可生成不同占空比,但频率一样。

楼主:
也就是说一个timer最多只能驱动一个电机

网友A:
楼上的说法有歧义,不是STM32的所有的定时器都可以驱动电机,Advanced Timer 可以,General Timer也可以,Base Timer不可以,但可以的也须先确认对应的定时器TIMx_CHx是否外接引出,要不比较麻烦。向STM32F030F4P,有Advanced Timer ,但缺了条通道,用其他方法也可以驱动三相电机,但麻烦,另外这种方式想上FOC是没戏的。步进电机驱动方法不同另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