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电压

楼主(2013-12-15):
你好, 我看你们DCDC隔离电源的资料上面只有隔离电压是  xxxx V, 但是没有工作电压, 我想问一下 像 WRA2415CS-3W,能用在220V交流的隔离上面吗?(你们的xxxxV隔离应该只是几秒钟,或者更多,但是我需要的是可以长期工作的参数), 谢谢!

网友A:
我觉得这个问题没问清楚,这模块输入电压是18-36伏,输出是正负15伏,隔离电压至少1500伏,是连续工作的,还有就是这是DUDU模块和220伏交流电没什么直接关系,如果是前段220伏交流电需要用ACDC模块转换到18-36伏才能用WRA2415CS-3W的,还有您的这个工作电压是指???

楼主:
可能我么有问清楚, 我是本意是 这个DCDC是隔离的, 在datasheet上面说它的隔离电压(比如说)是1500V,但是datasheet上面没有说明是可以连续工作的,因为隔离电压 跟 AC工作电压还是有差别的, 我的电路的一端会连接到220VAC的部分, 有可能会跟220VAC短路,所以我要保证足够的安全。

网友A:
这个要有请斑竹,或者专业人士来介绍一下。

网友:
你是要ACDC模块的吧?

网友:
220得击穿的说!

网友B:
问题好模糊

网友C:
肯定不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