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步进电机

楼主(2013-12-15):
步进电机上面没有标示电流而是表示的是1.8°/step   1.56欧,步进电机的电压时+24VDC,我该怎么计算电机的电流啊。

楼主:
好可怜,没人回复我。。。求回复

网友A:
看电机资料

网友B:
57步进电机2欧左右的,一般都是5v的。所以电流在3A左右。

网友C:
驱动步进电机运转的是电流,而电流的控制又是和驱动紧密相关的,
驱动加入细分控制;转速;电感;诸多因素都有影响,单纯计算短路电流没什么用,除非你的电机从来不动.

网友D:
对,电机电流其实是个动态的,恒压驱动时电流和你输入输出功率休戚相关。你想要找的应该是厂家给出的一个参考电流吧?直接找厂家要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