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牛桥的I2C功能

楼主(2013-12-15):
测试了一下牛桥的I2C功能,固件[1111]。

I2C的Master和Monitor的接口不同,

先给MCU写一个C程序驱动AT24C02器件(A2 = 0; A1 = 0;A0 = 0)
向E2PROM中写入0x12,0x34,0x56,0x78,0x90,0xAB,0xCD,0xEF

在读数据

分析牛桥的监测到的数据
第一行
[S] 50           //代表器件的地址 1010  A2 A1 A0 R/W
"W 00           //器件内的地址
12 34 56 78 90 AB CD EF //写入的数据

第二行
[S] 50           //代表器件的地址 1010  A2 A1 A0 R/W
"W 00 01       //对器件内0x00地址操作    后面的01猜测是 R/W = 1 读操作
"R 12 34 56 78 90 AB CD EF //读出的数据

网友A:
牛桥的I2C功能,可惜我的驱动还没有打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桥的I2C功能,可惜我的驱动还没有打上

双串口驱动安装上了吗!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是不是只有新塘的才有牛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是不是只有新塘的才有牛桥啊

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

那再问问,牛桥是不是新塘发明的新技术,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