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电子琴,按键控制 i 2c**音符 关于i2c在proteus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3-12-15):
手头现在没有硬件希望大家帮忙看看下面图的问题出在哪??谢谢

网友A:
好像是24c02仿真的问题

楼主:
我用i2c debugger  运行时读写都可以,挺正常的,还有生成hex文件3点多k有点大  ,下面我定义的数组是不是有点大了??,buffer是存i2c读出的数据的,,,第三张图中,定时器没有问题,我用其他数组测试过了都能正常工作,但是把数组换成buffer数组就不能用了。。。??????这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24c02仿真的问题

帮忙看一下更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帮忙看一下更新

:L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条件的话还是用硬件试试吧

网友B:
把R3、R4去掉吧,还有那个WP,为什么一直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R3、R4去掉吧,还有那个WP,为什么一直接地?

多谢前辈啊,是我太粗心了,那两个电阻是上拉电阻我给直接接在I/O口了,由于需要用i2c读写数据,写保护就用不到了:D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