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adc与实际电压的转换

楼主(2013-12-15):
程序里的公式是这样的:(3.3*sum/1024)*SCALE*(fd(sum)/1000.0)
scale是10.17,代表什么
fd(sum)是为了校正,比如用9.5伏做为输入电压去校正,如果数码管显示9.4,这时就把9.5/9.4存起来,再检测电压的时候,9.4*9.5/9.4,就是9.5,这样就正确了,可是这个函数里有一个判断,当0<sum<60时,这个函数返回sum*1.005,当60<sum<180时,这个函数返回sum*1.003,还有几个这样的判断,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我不知道有什么意图,还有fd(sum)为什么要除以1000。

网友A:
这是别人写的算法,估计是求采样平均值之类的
你大可不用别人的程序 自己写个也行啊
每次采样值转换为电压
电压=sum*3.3/1024

网友B:
楼上正解,学会自己动手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别人写的算法,估计是求采样平均值之类的
你大可不用别人的程序 自己写个也行啊
每次采样值转换为电压

这个SCALE会不会是因为基准电压是3.3,而量程是30,所以输入那里用电阻分压,测得的电压乘以10.17才是输入的电压。

网友A:
有可能的  毕竟实际应用时
经常采样值  都大于基准电压 而采用分压实现
你多采 几个值  看看 有没有这个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