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来看看这个贴片元件焊接的视频专业么?

楼主(2013-12-15):
貌似过程好复杂,工具好全啊

网友A:
不熟练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作为研发工程师,能这样也够了,最多焊个两三片样板,慢点就慢点,能焊好就行啦。助焊剂,酒精,吸锡带三种材料一般也是必备的,最好还弄个放大镜,因为研发用的样品芯片一般包装都不好,放的时间长了,引脚氧化比较厉害。产线妹一般都是熟手,芯片都是新的,烙铁,焊锡丝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B:
这个焊接的非常不错!~像当初我焊接的时候,最多就是用了个助焊剂,有粘连了直接用烙铁刮,根本没有视频中的专业~

网友C:
焊接技术还行,只是动作不够规范,裸手拿芯片,手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楼主:
楼上的别光发表情啊

网友D:
这焊功不错啊!!无敌悍将!

网友E(2014-12-26):
学习了,怎样取下贴片元件?
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怎样取下贴片元件?
谢谢。

一般用风箱啊

网友G:
误导初学者……一把烙铁(刀头的最好)+焊锡丝就好了,每边拖几下……烙铁头本身就能把多余的焊锡完美的吸走
工厂熟练工可能焊一个IC都比一个初学者焊个电阻快

网友H:
还有吸锡带用,刀口烙铁一下拖好。

网友I:
其实之需要一根线。。。把多余的焊锡吸走,均匀。

网友J:
这个比较专业,其实先固定一边,用根锡边走边拖就行了,没那么烦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