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我要怎么检测M2的螺丝

楼主(2013-12-15):
我要怎么检测M2的螺丝,最好排除图像处理的方法。看看有没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解决的。当时我想过用一些传感器,但是发现一般的红外或者激光传感器的光径都大于2mm。要么就是价格太贵了。各位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求讨论。。

网友A:
是要判断它存在与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判断它存在与否吗

是的,就是判定它有没有被拧上。

网友A:
如果位置比较固定,用普通的色标光电传感器应该就能检测到,几百块钱的浙江货就够了,如果螺丝周围是塑料那用接近开关能检测到这么一个小螺丝,几十块钱一个。但是好像都只能判断它存在与否,并不能排除螺丝只拧进去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位置比较固定,用普通的色标光电传感器应该就能检测到,几百块钱的浙江货就够了,如果螺丝周围是塑料那 ...

额,位置应该会比较固定的,你说的色标光电传感器,,我这个东西的尺寸本来 就不大的,我有4个2mm的孔,怎么样能检测 到4个呢。。没有,我这个都是铁制的。拧没拧进去,没关系,还有,我就是浙江的。。

网友B:
我有1.5-100MM各式测丝距的传感器,数字接口,精度0.05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1.5-100MM各式测丝距的传感器,数字接口,精度0.05MM

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和网址给我吧。

网友B:
已经经过了严格的测试和小批量产品生产。由于申请的专利方面因素,所以还没有正式推向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经过了严格的测试和小批量产品生产。由于申请的专利方面因素,所以还没有正式推向市场 ...

我已经加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