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菜鸟初学M058S之一个符号引发的血案

楼主(2013-12-15):
调试了一下午的定时器,出现了一个问题,觉得很有必要提出来
SYSCLK->CLKSEL1 |= SYSCLK_CLKSEL1_TMR3_IRC10K;
SYSCLK->CLKSEL1 = SYSCLK_CLKSEL1_TMR3_IRC10K;

上面这两行代码有什么区别呢,看上去没什么区别呀,都是把设置好的值先进去,区别在于前者是保留其他位的值,后者则把其他位的值置零,一般情况下不会影响程序的。可是!!!偏偏,这句就出问题了!!!

楼主:
原来,M058S在复位后,CLKSEL1寄存器的值为0xFFFF_FFFF,
在库中SYSCLK_CLKSEL1_TMR3_IRC10K的定义为#define SYSCLK_CLKSEL1_TMR3_IRC10K       0x00500000UL,
于是,在执行第一条语句后,CLKSEL1的值为0xFFFF_FFFC;
可是在执行第二条语句后,CLKSEL1的值为0x0050_0000,则CLKSEL1的20-22位出现了差异了,因此导致定时器的时间出现了偏差。

楼主:
但是我们在实际中,一般不会改变系统复位后的默认值,经常会用“|=”的写法,所以,在系统复位后全为1的寄存器中,这种写法要慎重使用,我们最好还是把需要用到的寄存器全部初始化一遍,不用的就置零,对于这种写法,大侠们是如何避免这个问题发生呢?

网友A:
以前遇到过,现在学乖了,不过没发生过“血”案;P

网友B:
注意点就不会出现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