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
cs8900网卡ID的读取

楼主(2013-12-15):
我用的主控是三星的ARM7   (S3C44B0X),我想读取网卡的ID码,可是每次读出来的数据都是错误的,网卡的地址线SA0--SA19,我只用了第四位SA0,SA1,SA2,SA3,其他位中只有SA8,SA9接高电平其他都为低电平。网卡的SA0接我主控的ADDR1。而且网卡是接在主控的BANK3上面的。我用示波器测试网卡的IOR,IOW两个脚也发现了一个225nS的脉宽。其中一开始,网卡的SBHE和网卡的地址线SA0连接的,后来我把SBHE连接到主控的一个IO引脚上面了,不知道这两种接法有什么区别或者有一个是错误的。我主控的主时钟配置为50Mhz。我的代码如下:
#include "44B0X.h"
#include "DEF.h"

#define __BIG_ENDIAN   0 //所有模块都是用小端模式
#define     CS8900_OFF          0x02
#define     CS8900_BASE         0x06000300

#define     CS8900_BUS16_0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0x06000300)
#define     CS8900_BUS16_1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0x06000302)

#define     CS8900_PPTR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0x06000314)   //(0x06000300 + (0x0A << 1) )
#define     CS8900_PDATA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0x06000318)   //(0x06000300 + (0x0C << 1) )
#define     PP_ChipID           0x0000                                   /* Chip identifier - must be 0x630E */
#define     PP_ChipRev          0x0002                                   /* Chip revision, model codes */
unsigned short  ChipID1 = 0;
unsigned short  ChipID2 = 0;
unsigned short  Read_1 = 0;
unsigned short  Read_2 = 0;
unsigned short  Read_3 = 0;
unsigned short  Read_4 = 0;
unsigned short  C_Read = 0;
unsigned int    Read_Reg = 0;
/*************************************************************************
**函数名称: System_Init
**函数功能: 系统初始化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
void System_Init(void)
{
    rSYSCFG = 0x00;             // System Configuration
    rNCACHBE0 = 0x00000000;     // Non Cacheable Area 0
    rNCACHBE1 = 0x00000000;     // Non Cacheable Area 1
    rSBUSCON =  0x80001B1B;     // System Bus Control

    rPLLCON = 0x5C081;          // PLL Control    Fpllo=(m*Fin)/(p*2^s)
    rCLKCON = 0x7FF8;           // Clock Control
    rCLKSLOW = 0x9;             // Slow Clock Control
    rLOCKTIME = 0xFFF;          // PLL Lock Time Counter
}
/****************************************************/
void Port_Init(void)
{
//16bit data bus configuration
// PORT A GROUP
//  9 8 7 6 5 4 3 2 1 0
//  A24 A23 A22 A21 A20 A19 A18 A17 A16 A0
// 0 1 1 1 1 1 1 1 1 1
rPCONA = 0x0ff; //A24 不配置为地址线

// PORT B GROUP
//  10  9  8  7  6  5  4  3  2  1  0
// /CS5 /CS4 /CS3 /CS2 /CS1 GPB5 GPB4 /SRAS /SCAS SCLK SCKE
// EXT  NIC  USB  IDE  SMC  NC  NC  Sdram Sdram Sdram Sdram
// ?  ?  ?  ?  ?  Out  Out  ?  ?  ?  ?
//  1   1    1    1     1     0       0      1     1     1    1
rPCONB = 0x14F;   //nGCS3配置给网卡
//  rPDATB = 0x7ff&~(1<<10);

// PORT C GROUP, BUSWIDTH=16
//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 NC  NC  Uart1 Uart1 NC  NC  NC  NC  NC  NC  NC  NC  out  out  out  int
// ?  ?  ?  ?  ?  ?  ?  ?  ?  ?  ?  ?  *  *  *  *                             *
// 00  00  11  11  00  00  01  01  00  00  00  00  01  01  01  00
rPDATC = 0xfc0F;
rPCONC = 0x45555554;
rPUPC  = 0x7FFF;          // PULL UP RESISTOR should be enabled to I/O
// PORT D GROUP
//  BIT7 6  5  4  3  2  1  0
// VF  OUT  VLINE VCLK VD3  VD2  VD1  VD0
// 10  01  10  10  10  10  10  10
//  rPDATD = 0xbf;
//  rPCOND = 0x5555;
//  rPUPD  = 0x0;
// These pins must be set only after CPU's internal LCD controller is enable

// PORT E GROUP
//  8  7  6  5  4  3   2  1  0
//  CODECLK Out  Out  Out  TOUT1 Out(Beep) RXD0 TXD0 ?
//  *  *  *  *    *   *  *
//  01  01  01  01  10  01   10  10  00
rPDATE = 0x1ff;
rPCONE = 0x15569;
rPUPE  = 0x6;

// PORT F GROUP
//  8  7  6  5   4  3  2  1  0
//  IISCLK IISDI IISDO IISLRCK Out  Out  Input IICSDA IICSCL
// *  *  *  *  *  *  *  *  *
//  100  100  100  100  01  01  00  10  10
rPCONF = 0x15555;   //GPF8 = DIP4   // PF3:LED4 PF4:LED3 PF2:nWait
rPUPF  = 0x1FF;
// PORT G GROUP
//  7  6  5  4  3  2  1  0
//  INT7 INT6 INT5 INT4 INT3 INT2 INT1 INT0
// S3  S4  S5  S6  NIC    IDE  USB
//           *
//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rPCONG = 0x1557;
rPUPG  = 0xff;           // should be enabled

    rSPUCR = 0x4;             // D15-D0 pull-up disable
    rEXTINT = 0x22222022; //All EINT[7:0] will be falling edge triggered.    [30:0]
}
static void IcacheInit(void)//8K --RAM
{
    int regSYSCFG = 0;
    regSYSCFG = rSYSCFG;
    regSYSCFG = 0x0;
    rSYSCFG |= regSYSCFG;             // System Configuration  WE = 1
    rNCACHBE0 = 0xC0000000;     // Non Cacheable Area 0
    rNCACHBE1 = 0x00000000;     // Non Cacheable Area 1
}
/*************************************************************************
**函数名称: main
**函数功能: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sys_init(void)
{
    rWTCON = 0;//关闭看门狗
    IcacheInit();//不是能CACHE
    rPLLCON = 0x5C081;          // PLL Control    Fpllo=(m*Fin)/(p*2^s) 50MHz=0x5C081  20MHz=0x20081
    rCLKCON = 0x7FF8;           // Clock Control
    rCLKSLOW = 0x9;             // Slow Clock Control
    rLOCKTIME = 0xFFF;          // PLL Lock Time Counter
}
static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00;y>0;y--);
}
static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dly)
{
    while(dly--);
}
int main(void)
{
    sys_init();                  //系统初始化
    Port_Init();                 //GPIO口初始化

rBWSCON &= ~(0xF << 12);//nGCS3=nUB/nLB
rBWSCON |=  (0xD << 12);//nWAIT,16-bit
    rBANKCON3 = (0 << 13) | (3 << 11) | (7 << 8) | (1 << 6) | (0 << 4) | (3 << 2) | 0; //Bank3总线配置
    Delay_ms(500);          //等待复位10Ms

    rPDATF |=  (1 << 8);    Delay_us(10);//Read_SBHE_H
    rPDATF &= ~(1 << 8);    Delay_us(10);//Read_SBHE_L
    rPDATF &= ~(1 << 8);    Delay_us(10);//Read_SBHE_L
    rPDATF |=  (1 << 8);    Delay_us(10);//Read_SBHE_H
   rPDATF &= ~(1 << 8); Delay_us(10);//Read_SBHE_L
//     C_Read = *CS8900_BUS16_1;          Delay_us(10);
//     C_Read = *CS8900_BUS16_0;          Delay_us(10);
//     C_Read = *CS8900_BUS16_0;          Delay_us(10);
//     C_Read = *CS8900_BUS16_1;          Delay_us(10);
//    C_Read = *CS8900_BUS16_0; Delay_us(10);

    rPDATE &= ~(1 << 6); //红色 报警灯
    while(1)
    {
        *CS8900_PPTR = 0x0000;
        Delay_us(10);
        ChipID1 = *CS8900_PDATA;

        *CS8900_PPTR = 0x0002;
        Delay_us(10);
        ChipID2 = *CS8900_PDATA;

        rPDATE &= ~(1 << 6); //红色 报警灯

    }
}
期待你们的帮助。在这里先深表感谢。我在网上也看了好多资料基本上是基于S3C2410的,我也是参照成功例子的方法去写的,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