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和stemwin屏幕旋转的问题

楼主(2013-12-15):
目前做了一个stm32f429的主控板,用的是内部的ltcd驱动5寸lcd。将stemwin加入进去。目前只能横屏显示,但是不能竖屏显示,问问各位有什么方式能竖屏呢?先谢过。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如果有知道的,请指点一下

网友A:
有板子资料吗?

网友B:
将代码以及图纸让大家分析一下   这样才能知道问题的关键   楼主

楼主:
各位,资料是传不了了,公司所有的技术文档都加密了,有问题也是回家才上网搜一下,目前选择的方案是外加RA8875控制器。很笨的办法,但是救急!谢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C:
一般而言,大屏RGB接口的LCD 在硬件上,通过2个引脚可以实现横、竖屏转换的功能,LZ不妨找找资料看

楼主:
谢谢楼上,这个资料看过,但是供应商提供的屏幕,那个引脚没有引出(而且只提供一个方向的),挺麻烦的,本来想通过内存里面做旋转,但是emwin把库都封装好了,找不到内部接口就作罢了。大家还可以继续讨论哈,为后面碰到问题的人也可以提供一种思路

网友D(2014-04-25):
你的屏幕旋转问题解决没?解决的话能否告知怎么弄得?404202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