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问使用KEIL MDK编译程序后未使用的FLASH怎么全填充为0xFFFFFFFF

楼主(2013-12-15):
以前没注意过这个问题,本来STM32 FLASH擦除后全为0xFFFFFFFF,
但是用KEIL ARM编译完成后生产的bin文件未使用的FLASH却全部被清零了,
请教各位大神们,怎样才能生成的bin文件未使用的FLASH保持原样0xFFFFFFFF。
试过改了很多设置都没搞回来,谢谢了!

网友A(2014-04-21):
MDK没这个选项吧

网友B:
一般hex是未用不更新.
建议是未用写nop指令.

网友C:
楼上正解,跟贴学习,这样生的成的可执行文件就不受库的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