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TMS320F28335如何将程序下载在FLASH里面,但是运行在RAM里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2-15):
使用JLINK调试时,可以讲程序下载到RAM中调试,但是掉电后丢失。程序下到FLASH中要在RAM中运行,就在FALSH中存放一个程序将FLASH中的程序拷贝在RAM中,然后跳到RAM中运行。

网友B:
通过仿真器  有烧写插件的  添加flash.cmd烧写就到了flash中的
但是在系统初始化玩之后需要添加代码搬移程序

网友B:
这里有分享的搬移方法和代码  看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556050-1-1.html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楼上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