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软件中如何观看程序执行一段的时间

楼主(2013-12-15):
(无正文)

楼主:
求助各位了

网友A:
同求。。。
我一般都是看最后的汇编。。。然后大概估一下。。

网友B:
这个以后什么用吗?

网友C:
好像真的不能直接看执行时间。不过可以间接看:
软件仿真时计算两断点CYCLECOUNTER(在CPU registers中)的差值,乘以指令周期(MCLK)便是执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