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438问题

楼主(2013-12-15):
输入寄存器 PxIN
当 I/O 管脚被配置为普通IO 口时,对应IO口的信号输入值表现为输入寄存器中的每一个位。
·位为零:输入为低
·位为一:输入为高

这个寄存器的意思是 当“位为零”时  只能在这个IO口读到低电平吗?

楼主:
困惑中,求助

网友A:
IN是表示该位为输入。亲。就是他是用来读的。读的是低电平就是0啦。

网友B:
是啊, 给个低电平就会把那个端口拉低,读到的就是0

网友C:
就是输入低电平的。

网友C:
没有其他意义的。

网友D:
我也在学5438

网友E:
是的  msp430复位后默认是输入的  如果期间做为输出的话 在使用输入前要让 PxDIR相应位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