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35 LIN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3-12-15):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用过LIN模块,如果实现RS232通信能否用次模块?我的板子上232串口是接在LINRX和LINTX脚上的,能否实现通信呢?之前怎么配寄存器都无法通信,由于LIN模块兼容SCI协议,也配成SCI模式过,扔不能通信,是否是硬件连接问题,LIN是否能用串口通信,如果能,配置上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楼主: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Literature Number: SPRUGE2A里有它的使用方法,具体怎么做的还没有试过。帮你顶

网友B:
可以,我用过
一次写8个字节,发完之后产生一个中断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  具体不确定  帮忙顶

网友D: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朋友用它做过产品,完了我去咨询下。

网友E(2016-03-28):
我也遇到这样问题,求解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