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烧写程序

楼主(2013-12-15):
最近想用CAN下载和升级程序,但28069直接通过引脚确定引导模式中没有CANboot,要选择CANboot必须配合OTP_KEY,OTP_BMODE两个存储器的值选择。
这两个存储器赋完值后应该是改不了的,那岂不是每次复位后都得调用bootloader?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通过bootloader将程序下到RAM里面的,但我编译时采用的FLASH.CMD,且在上电调用bootloader程序是固化在bootrom中的,难道在调用bootloader时候会自动调用API来烧写FLASH?如果自己编写bootloader程序,肯定是要在里面添加调用API函数,但在烧写到FLASH的段不是连续的,比如在0x3F7FF6-0x3F7FF7处就放一个长调用指令,还有一些未初始化的段,是不是直接就写到ram里就行了?

网友A:
这个 最好自己搜下吧 没有人会有空专门为你去写个程序的

网友B:
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C:
CAN 程序应该很多的,楼主搜索一下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通过bootloader将程序下到RAM里面的,但我编译时采用的FLASH.CMD,且在上电调用bootloader ...

这个应该是你在初始化完系统之后   添加搬移代码
应该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E:
首先做必要的系统初始化,然后将自身代码搬移,并跳转。

网友F:
没这么搞过

网友G:
楼主可以好好尝试一下

网友H:
弱弱的问一句,是不是不需要JTAG口的方**

网友I(2015-04-27):
不知道楼主现在还在不在啊。。。。我也想用can口烧写程序,求赐教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通过bootloader将程序下到RAM里面的,但我编译时采用的FLASH.CMD,且在上电调用bootloader ...

对于这些不是太懂,帮你顶到前面吧

网友K(2017-03-29):
我正好也好用到,不知道楼主这边解决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