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 TIM1的PWM单脉冲模式问题?

楼主(2013-12-15):
根据STM8的寄存器手册提到的单脉冲模式,它是用IC2的上升沿触发一个延时后,产生一个脉冲
延时的时间为TIM1_CCR1的值,脉冲时间为TIM1_ARR-TIM1_CRR1的值
产生脉冲后,计时器溢出翻转为0时就会停止计数。

我的理解为在IC2产生上升沿时,计时器就开始启动,之后直到计时器溢出就会停止计数,这时如果再给IC2一个触发脉冲计时器肯定又会重新启动。

但如果延时产生脉冲后,计时器还没溢出时,计时器还在计数的时候,给IC2一个触发脉冲的话,计数器会重新从0开始计数吗?

假日在家没有真实测试,如果这个猜想成立的话,这样就可以对双向可控硅做基本无级调节了,只要调节TIM1_CCR1和TIM1_ARR的值

过零电路如下图,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双向可控硅的控制只要给一个脉冲触发就可以,之后在过零的时候就会自动关断,由于TIM1_CCR1与TIM1_ARR的值无16位分辨率高所以基本为无级调节

网友A:
如果这个猜想成立的话,这样就可以对双向可控硅做基本无级调节了,只要调节TIM1_CCR1和TIM1_ARR的值

不清楚无极调节是什么意思,变频调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无极调节是什么意思,变频调速吗?

用电器为市电,双向可控硅对电压波型斩波,调节可控硅的导通角从而调节功率大小

网友A:
不清楚你的产品原理图是否完成,不介意的话给我一份好吗?交流一下,以前我做过交流同步电机控制的。

网友B:
那脉冲的宽度如何调节?可控硅的导通对脉冲的宽度也有要求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脉冲的宽度如何调节?可控硅的导通对脉冲的宽度也有要求哦。

纯电阻型功率,用1ms的脉冲触发

网友C(2014-12-23):
不是应该有重载吗

网友D:
过零电路是电路中的基础啊,这个很重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