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3-12-15):
程序如下:
void display(void)
{
    int y;
    uchar code rel[]={0,1,2,3,4,5,6,7};    //数码管选通
      uchar code led[]={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定义0-9
      uchar data num[8];
      num[0]=s/10000000;                    //千万位
      num[1]=s/1000000%10;                  //百万位
      num[2]=s/100000%10;                   //十万位
      num[3]=s/10000%10;                    //万位
      num[4]=s/1000%10;                     //千位
      num[5]=s/100%10;                      //百位
      num[6]=s/10%10;                       //十位
      num[7]=s%10;                          //个位
      for(y=7;y>=0;y--)
    {
    P2=rel[y];                              //位选输出
        P0=led[num[y]];                         //数据输出
     delay(4);
       }
}

我把int y; 改成uint y; 程序运行就不对了.可是这里从数据类型上来讲应该是没区别的啊?

楼主:
还有在写了int y; 以后我在对y赋值,比如让y=0,编译的时候就报错,为什么?

网友A:
y>=0这里不行的,注意细节

楼主:
哦,神马意思。。。

网友B:
应该是你没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没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那个不是问题的关键,也不会报这种错

楼主:
懂了,结贴,哈哈

楼主:
多谢几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