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磁炉CKM002芯片资料

楼主(2013-12-15):
三角牌 电磁炉  一直显示E6,发热盘不能加热,是什么原因?我怀疑是CKM002坏了,可惜又不到这个芯片的资料,不过这个芯片是不是单片机来的,如果是就没法修了。谢谢那位帮忙分析一下,电磁炉坏了

网友A:
CKM002是单片机,不容易坏,E6一般是IGBT温度过高错误,你看看是否是IGBT下温度传感器急其电路有题...

网友B:
学习学习,家里电磁炉快完蛋了

网友C:
2楼说的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CKM002是单片机,不容易坏,E6一般是IGBT温度过高错误,你看看是否是IGBT下温度传感器急其电路有题... ...

放在那里没理它现在又好了,呵呵。搞不懂

网友D:
应该是温度传感器接触不良,一般的电磁炉E6是温度过高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