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求12V电机驱动电路,比继电器反映快的

楼主(2013-12-15):
求大神推荐一个好的电机驱动电路,之前用继电器驱动12V气泵(就是一个能产生压力的电机),能够控制,干扰做的也不错,但是气体的压力的精度不满意,所以想用一个反映快速的电路来控制,网上说什么mos管,h桥电路,表示不懂,恳请大师指点一下,给个好的电路,最好带分析的。或者给个链接,也行,跪求

我软件还行,就是硬件太菜。大神们跪求

楼主:
回个帖子被

网友A:
你是想找个12V直流电机驱动吗?你是想控制转速还是控制什么?

网友A:
大功率moS管做成H电路桥

图中两个MOS管是N沟道的,两个并边是为了减小驱动的内阻

         这个电路虽然很简单,但实际制做时还是有问题要注意的,电机和MOS管的位置不能互换,MOS管与电机位置不对的现象就是电机在刚上电是转,但速度很快下降至零,且MOS管发热。这是因为N沟道MOS管的栅极以源极为参考,当位置颠倒时,MOS管的源极电压将为电机两端的压降,这样的话MOS管的导通度下降,其漏源极间电压将增大,与此同时电机两端电压下降,其转速也就很慢,又因为大部分电压加在了MOS管上,所以MOS发热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