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adch和adcl的运算

楼主(2013-12-15):
ADC, dc, AD
                                        result_H=ADC_DRH;
                                        result_L=ADC_DRL;
                                        result_H=result_H<<2|result_L;
我觉得这段代码得到的adc值完全没有意义啊,左移两位不就把最高2位忽略了吗,还和低位或操作,完全看不懂。

网友A:
他这肯定是左对齐,然后取得是ADC的后面8位,最高两位应该赋给其他,不然取后8位不知道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