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PWM波的电流如何测量?

楼主(2013-12-16):
最近学习PWM/SPWM学习过程中不知道PWM波形的电流如何测量?SPWM的DC—AC逆变器的输入电流如何检测的?
希望知道的能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一个小电阻,把电流转换成电压。

也可以用互感器。不过直流互感器麻烦一些,还要提供电源。

网友B:
电流探头直接看电压更直接。

网友C:
有没有考量带宽啊,幅度及占空比的因素。输出变量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