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AMS1117-3.3使用问题

楼主(2013-12-16):
我想用锂电池作为AMS1117-3.3的输入电源,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可以输出3.3V给单片机供电。希望各位大侠们给点意见,或者用什么芯片比较好。谢谢大家啦!

网友A:
基本不可靠
锂电电压范围3.2-4.2 最低可以放到3V
1117-33 显然是不足胜任的。
如果你的单片机最高电压支持5V 直供又何妨?

网友A:
又或者,你计算下3.3V需要多少电流,找颗低压差的LDO或者dcdc

网友B:
显然不靠谱
1117负载电流哪怕只有100mA时 输入输出压差也得1.1V以上

网友C:
不可行,当时做电压暂降试验,由于5V设计不好,电压到4.3V时1117就不行了

网友D:
压差太大,不合适。

网友E:
HT7333低压差,很便宜,但电流不大哦,只有100多ma

网友F:
我来答复你!我估计应该行。我用磷酸铁锂电池3.337V供msp430f149,稳压芯片也是as1117,量了下电压只有2点几V,但单片机能稳定跑程序,如果用电池直接供电,单片机反而会跑飞!呵呵!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你可以试试!实践出真知。

网友G:
锂电池多少V的?如果是4V多的话就没大问题。另外1117线性度差。楼主烤炉下TPS73033?这片子负载电流只有200MA.但是噪声和线性度,纹波指数都是比较好的。

网友H:
真厉害  这都可以

网友I(2014-03-17):
静态电流太大了4mA不合适,建用合泰的LDO或国产的联益微电子的LDO,去他网站看就知道了,很多的,静态只有1-3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