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09a配合aic23b实现报警音播放和音频实时回放的代码

楼主(2013-12-16):
在学习的时候运行了学习板的例程,警报音播放的没有问题,很清晰无杂音!
但是音频实时回放的不稳定,甚至大部分时候都不好使,没效果!后来发现例程代码的while(!MCBSP_rrdy(hMcbsp)){};和while(!MCBSP_xrdy(hMcbsp)){}; 写错了(两个位置调换一下才行)。
下面是代码

后来又把DMA加进去了,也可实现回放,给做个大家参考!

@zhangmangui

楼主:
通过设置playmode的值来选择播放报警音或语音回放,play_mode=0 报警音,play_mode=1 回放。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不客气,我还在摸索,大家互相帮助嘛!

我打算把扩展的SDRAM也加上,把aic23data数据缓存寄存器定义到SDRAM里,但是运行的时候其依然在0x00000060上,是我的cmd文件没写对吧?我在cmd文件的SECTIONS里加入了自定义的.sdMem段,在程序里定义了#pragma DATA_SECTION(aic23data,"sdMe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一下

请问你对这个熟悉吗?到现在还没有调试好SDRAM 的扩展问题!

网友C(2014-01-22):
表示没有整过,在此关注一下,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示没有整过,在此关注一下,感谢分享。

谢谢关注,您的关注是我的动力!

网友D:
先收藏了 以后慢慢学习

网友E:
很有用 能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F:
有些技术还需要慢慢摸索

网友G:
很棒的资料 赞一个

网友H:
总结的很好 顶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对这个熟悉吗?到现在还没有调试好SDRAM 的扩展问题!

SDRAM应该搞定了吧    最近还在搞5509吗
有机会多分享交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RAM应该搞定了吧    最近还在搞5509吗
有机会多分享交流哦

刚回到学校,呵呵~~还在学习中,有成果就会分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总结的很好 顶起

谢谢支持~~:handshake还请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棒的资料 赞一个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收藏了 以后慢慢学习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有用 能解决很多问题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些技术还需要慢慢摸索

是的,摸索中~~若有建议,请多多指教~

网友A:
今天抽时间测试了一下   我这边的回放还是不通
你测试的时候是从MIC输入的还是从line输入的
效果是你说马上跟着输出吗?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I:
留名关注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抽时间测试了一下   我这边的回放还是不通
你测试的时候是从MIC输入的还是从line输入的
效果是你说马上 ...

MIC输入,效果明显。line几乎听不到效果。
电脑播放音频,MIC输入,从输出端就可以听到实时回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MIC输入,效果明显。line几乎听不到效果。
电脑播放音频,MIC输入,从输出端就可以听到实时回放。 ...

必须电脑输入吗   我拿的耳麦送入  不行是吧
好的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电脑输入吗   我拿的耳麦送入  不行是吧
好的  我试试

耳麦好像不行~~~按理说可以的,不过我也试过,没效果。

网友J(2014-03-14):
支持,赞!我也在学习5509,很有用,希望以后多多分享交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J:
支持,赞!我也在学习5509,很有用,希望以后多多分享交流哦

谢谢支持,互相学习!

网友K(2014-04-29):
为什么我试了下你的程序,发现只要不断电,reset cpu后同样可以实现回放,就像是连接了一个通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我试了下你的程序,发现只要不断电,reset cpu后同样可以实现回放,就像是连接了一个通路一样 ...

有这回事?不是你的复位键?

网友A: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我试了下你的程序,发现只要不断电,reset cpu后同样可以实现回放,就像是连接了一个通路一样 ...

是不是仿真器掉了啊     复位成功了没有

网友L:
留名支持楼主。。。
请问在音频录制、回放过程中,如何在CCS2.2实时显示波形?

网友K:
是回放时其中一条输入和输出有上电就通的效果,但是发过来连接又不行,其他排列组合没有。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仿真器掉了啊     复位成功了没有

应该成功了啊,地址都跳回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应该成功了啊,地址都跳回去了

好好研究一下   在分享一下   一般在run的过程中如果仿真器掉了
一般DSP将还在RAM中运行代码    但是如果reset成功了肯定是不执行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好好研究一下   在分享一下   一般在run的过程中如果仿真器掉了
一般DSP将还在RAM中运行代码    但是如 ...

事实上我没有connect也有这样的情况,而且跑其他程序也是一样

网友K:
引用 网友K:
事实上我没有connect也有这样的情况,而且跑其他程序也是一样

如果这个程序跑得通,那么该查看谁的数据来证明呢?aic23data,hMbsp,还是其他的,我现在在aic23data那边设了个断点,查看他的数据,发现始终为0,而且黄色指针一直指向while(!MCBSP(hMbsp))这个位置,在ti社区上面同样有人提出相同的疑问,但是没有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L:
留名支持楼主。。。
请问在音频录制、回放过程中,如何在CCS2.2实时显示波形? ...

没用过2.2,如果和3.3差不多的话,在view->graph里添加变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K:
事实上我没有connect也有这样的情况,而且跑其他程序也是一样

没有connect也就是还没往dsp里下载程序就可以实现回放?那应该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K:
事实上我没有connect也有这样的情况,而且跑其他程序也是一样

没连接都这样啊  奇怪了
AIC23的程序还可以理解  别的也这样  不会吧

网友K(2014-05-30):
问下codec程序其在play_mode==1时,rrdy始终为1,表示一直读入?按照时序来看,是无延迟的以最大帧频率模式发送?然后送入DSP的RAM,然后直接同样的模式输出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K:
问下codec程序其在play_mode==1时,rrdy始终为1,表示一直读入?按照时序来看,是无延迟的以最大帧频率模式 ...

rrdy始终为1,表示MCBSP的接收准备好了,可以进行数据接收了,但是有没有数据传进来是MCBSP的FSR帧同步信号决定的,同步信号变为高电平时,才有数据传入!
这里FSR信号由aic23b的LRCOUT提供,和其AD采样率有关!

网友K:
终于 出来了,mcbsp0,1,2应该用0不能用1,折腾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终于 出来了,mcbsp0,1,2应该用0不能用1,折腾死了

那是你硬件和软件的MCBSP接口没对应上~

网友M:
学习了,涨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学习了,涨知识!

欢迎交流,互相学习~

网友A:
好帖子就是受欢迎    大家多多向以马内利3005 学习
琢磨研究出来的东西分享出来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巩固
同时也能受益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帖子就是受欢迎    大家多多向以马内利3005 学习
琢磨研究出来的东西分享出来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巩固
同时 ...

谢谢斑竹抬举,我的荣幸!

网友N(2016-07-06):
楼主,你好,最近我也在做codec这个实验,我按照你的方法,自己想直接实现音频实时回放,但是程序下载进去,始终都会一点击运行,就报错:C55xx: Trouble Reading Memory Block at 0x14187 on Page 0 of Length 0x501: Error 0x00000002/-1146 Error during: Memory,  Invalid data was scanned by the emulation controller. Verify the board setup to make sure the scan chain is properly defined. If the setup is correct, then RESET EMULATOR.  This will disconnect each  target from the emulator.  The targets should then be power cycled or hard reset followed by an emureset and reconnect to each target.
后来修改后,耳机里面听到的全是噪音,而且程序无法停止下来,只有关闭电源重启。
我的想法是,语音通过话筒,从AIC23的A/D采集进来,在经过MCBSP传给AIC23的D/A,最后送给耳机。我看了开发板的例程中是直接给aic23data赋值,通过循环,产生警报音的效果。例程代码如下:
/*回放音频*/
        while(TRUE)
        {
                while(!MCBSP_rrdy(hMcbsp)){};
                //aic23data = MCBSP_read16(hMcbsp);
                aic23data = 5000;
                for(temp=30000;temp>0;temp-=100)
        {
                       for(i=0;i<2;i++)
                      {
                         aic23data = 5000;
                         MCBSP_write16(hMcbsp,aic23data);
                         delay(temp);
                         aic23data = 0;
                         MCBSP_write16(hMcbsp,aic23data);
                         delay(temp);
                        }
               }
               //MCBSP_write16(hMcbsp,aic23data);
        };
我现在改的部分如下:
/*回放音频*/
        while(TRUE)
        {
                while(!MCBSP_rrdy(hMcbsp)){};
                aic23data = MCBSP_read16(hMcbsp);
                //for(temp=300;temp>0;temp--);
                delay(3000);
                while(!MCBSP_xrdy(hMcbsp)){};
                MCBSP_write16(hMcbsp,aic23data);
        };
我不知道是我理解有问题,还是代码没写对。望楼主和路过的牛人们给小弟指点一二。

楼主(2017-07-12):
引用 网友N:
楼主,你好,最近我也在做codec这个实验,我按照你的方法,自己想直接实现音频实时回放,但是程序下载进去 ...

不好意思,好久没来了!
你先看一下我的代码吧。我的可以直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