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AC双30V到DC双28V电路,连烧两片147,,,求助。。

楼主(2013-12-16):
周末做这个稳压电路,连着烧了两片147,我怀疑是自己电路有问题了,求助啊,大家还有其他好电路吗?
输出不用精确双28V,功放用,28V左右就行了。
自己的原理图如下:
(参考网上的)

网友A:
确实电路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电路有问题啊~~~

求指导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指导啊

你直接搜索一下音响供电电路不就得了。都有现成的了,直接按照做就是了。

网友B:
功放不需要稳压的吧。。。。。。。

网友B:
C25 C34电容用大些就可以了。 2200uF太小了,至少10000uF。。。。。

网友C:
可以先复习一下串联稳压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不需要稳压的吧。。。。。。。

主要是30V整流以后有40v左右,我怕把3886烧了,降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复习一下串联稳压原理

嗯,最近用multisim仿真了一下,147两端压降有点大,我最近再考虑  把环牛拆了,减少几圈次级线圈,然后就不用稳压了,整流滤波直接给功放供电。

网友B:
3886允许电源电压最大到94V(V-到V+),直接30V整流给它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86允许电源电压最大到94V(V-到V+),直接30V整流给它没有问题的。。。

就买了两片3886,保险一点   我把变压器减了40匝线圈,降到25V了,哈哈

网友D:
还是用LM317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用LM317简单啊

317电流1.5A, 至少得两片并联才行。
最后我发现还是拆变压器简单,只整流滤波就行了,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317电流1.5A, 至少得两片并联才行。
最后我发现还是拆变压器简单,只整流滤波就行了,哈哈 ...

网友B:
其实如果作为权宜之计,可以不用拆:加绕N圈,不过要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