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MA

楼主(2013-12-16):
EDMA要从FPGA的fifo模块搬数,是不是把fifo和EDMA的时钟都配置成同一个时钟频率100Mhz,然后EDMA的工作频率也是100MHz。是不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A:
没搞过   帮忙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过   帮忙顶

用EDMA搬数的时候,ARE和AWE信号是不是在周期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EDMA搬数的时候,ARE和AWE信号是不是在周期变化?

具体没做过   我只用EMIF接口
看看这个文档  不知对你有没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没做过   我只用EMIF接口
看看这个文档  不知对你有没有帮助

好好参考下,谢谢版主了!

网友A:
帮你咨询了一下

EDMA的工作频率不需要配置为一样的,配置到最高即可。

如果fifo速度比EDMA的慢,EDMA的搬移速度就受fifo速度限制。如果EDMA的速度比fifo慢,那搬移速度就受EDMA速度的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咨询了一下

EDMA的工作频率不需要配置为一样的,配置到最高即可。

谢谢了,好久没登陆了。

网友B:
正在学习C6000的DMA,进来了解学习下接口设计。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