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系统地/保护地

楼主(2013-12-16):
    看到一些产品上特别是通信类产品上,系统地会和 保护地PE通过电容相接个中原因是什么,泄放静电?    如果要接通电容选普通104还是安规电容?

网友A:
隔直通交,造成浮地。

PS:只有很少的产品才会用电容,一般都是0R电阻和磁珠,一个是单点接地,另一个是带阻滤波器。

安规电容在AC/DC电路应用比较多,滤波(共模与差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直通交,造成浮地。

PS:只有很少的产品才会用电容,一般都是0R电阻和磁珠,一个是单点接地,另一个是带 ...

系统地直接连保护地 不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系统地直接连保护地 不妥吧

设计因产品而定,高频耦合用电容隔直通交无可厚非,但是还要其他的产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