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可调电源

楼主(2013-12-16):
目前手头上有一个仪器,需要正负电源供电,工作时电压在正负0.8V,电流在200mA这个样子。查了好多,都没有找到相关的电源。哪位大神指导相关的DC-DC模块或则开关电源可以满足的?如果有资料,自己DIY也行啊
急求。。。。。。。。。。

网友A:
直接1.6V电容分压

网友B:
什么仪器需要正负0.8V
发个上来开开眼

网友C:
,那么小吗。要求挺高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仪器需要正负0.8V
发个上来开开眼

EDFA,需要正负电压以及地,非常纠结这个电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仪器需要正负0.8V
发个上来开开眼

EDFA,需要正负电压以及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1.6V电容分压

电容分压只能用于交流吧?我需要直流的

网友D:
0.8V,用LDO即可实现,关键-0.8V,比较难办,200mA电流,用电阻分压也不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0.8V,用LDO即可实现,关键-0.8V,比较难办,200mA电流,用电阻分压也不合适啊。 ...

如果能构建双通道的就可以了。用两个0.8V的串接就可以实现正负0.8以及地,但是需要两个通道的电流均要在200mA以上

网友D:
LDO的输出你怎么串接?烧板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DO的输出你怎么串接?烧板子的

那种多通道的稳压电源是如何实现的?使用两个即可实现正负及地的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容分压只能用于交流吧?我需要直流的

弄个隔离的电源输出1.6V,电容,电阻串联再并联,就可以分出两个电压了。,这样就有+,- GN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隔离的电源输出1.6V,电容,电阻串联再并联,就可以分出两个电压了。,这样就有+,- GND了。 ...

这样的话电流能够满足要求吗?求指导。。。。。

网友E:
不知正负0.7v可不可以满足设备供电要求呢 如果可以的话
使用dc-dc能转个 +-3v左右,两路啊共地,对你设备的那个地方可以用两个二极管串接两个电阻,将电压钳位在+-0.7v然后给你的设备应该没问题了  根据你设备电流计算电阻r值

网友F:
好整,可以简单,也可以复杂。
把你电源的详细需求说下,帮你想想。

网友G:
做2组独立的0.8V电源,串联起来使用,电流几个安培没问题的。对电源纹波要求如何?这个组件体积要求如何?

网友H:
两个0.8V的串联完全可以。

网友I:
这个只能找个做电源的大师了!貌似比较难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2组独立的0.8V电源,串联起来使用,电流几个安培没问题的。对电源纹波要求如何?这个组件体积要求如何? ...

对于组件的体积目前没有要求,电源文波当然是越小越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两个0.8V的串联完全可以。

这样不就成了正0.8接在地上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正负0.7v可不可以满足设备供电要求呢 如果可以的话
使用dc-dc能转个 +-3v左右,两路啊共地,对你设备的 ...

正负0.7V的时候EDFA还没有正常工作,电流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整,可以简单,也可以复杂。
把你电源的详细需求说下,帮你想想。

1、正负双电源供电,目前测得正负0.8时EDFA就可以工作了,所以最好是可调节的,从0V慢慢往上升。
2、0.8V工作时,检测到每一路的电流都是在200mA这个样子,所以要求电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于组件的体积目前没有要求,电源文波当然是越小越好了

嗯  可以实现的  先做2组前置电源,满足后级功率要求即可,在单独做2组开关电源,把2个独立的开关电源串联起来就可以满足使用要求了。体积也不大,功率也完全可以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F:
引用 楼主:
1、正负双电源供电,目前测得正负0.8时EDFA就可以工作了,所以最好是可调节的,从0V慢慢往上升。
2、0.8V ...

建议你还是用 低压轨对轨双运放 + MOS + 电压基准 + 电位器 设计吧。这样性能估计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J:
输入?体积?纹波?成本?还有用量?:lol

网友K:
应该很容易吧。

既然有正负双电源,那就很好办。
用两只电压基准,比如TL431、LM385之类的,运放+ 端电阻或用电位器分压,一只双运放分别驱动两只功率三极管,接成射级输出器,输出电压就可以从0V起调,得到比电源电压低几伏的任意正负输出电压。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建议你还是用 低压轨对轨双运放 + MOS + 电压基准 + 电位器 设计吧。这样性能估计能满足你的要求。 ...

没必要用低压轨对轨双运放,普通的LM358就可以。

驱动三极管就用常见的TIP41、TIP42。

网友H:
串联。。。。。。。。。
串联后中间接地。
不是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