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2V电机驱动电路,比继电器反映快的

楼主(2013-12-16):
求大神推荐一个好的电机驱动电路,之前用继电器驱动12V气泵(就是一个能产生压力的电机),能够控制,干扰做的也不错,但是气体的压力的精度不满意,所以想用一个反映快速的电路来控制,网上说什么mos管,h桥电路,表示不懂,恳请大师指点一下,给个好的电路,最好带分析的。或者给个链接,也行,跪求

我软件还行,就是硬件太菜。大神们跪求

网友A:
H桥是控制电机的,我觉得控制气泵一个mos管就够了。
原理和三极管推动继电器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桥是控制电机的,我觉得控制气泵一个mos管就够了。
原理和三极管推动继电器是一样的。 ...

能否提供一个原理图呢?或者有个带分析的资料  谢谢

网友A:
H桥是4个管子推一个负载,输出为交流电,一般用于变频或逆变。
三极管推继电器主要是要算好几个保护二极管的功率。
要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希望高手指正

网友B:
楼上没错,用功率型的mos更好

网友C:
我感觉楼主的主要矛盾是执行机构的速度.
不是在电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楼主的主要矛盾是执行机构的速度.
不是在电路上.

不是的,我的mcu反映速度很快,控制不精确有2个原因,1是电机不能调速(只能在额定电压附近,小范围内变动)。   2 控制电路反映不够快。   电机无法改变,所以只能改变控制电路

网友D:
那就用PWM控制MOSFET,调速,PID控制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我的mcu反映速度很快,控制不精确有2个原因,1是电机不能调速(只能在额定电压附近,小范围内变 ...

电机有惯性的啊!

网友F:
没啥传感器检测行程吗,就靠时间来保证?

网友G:
你的应用类似数控空压机,建议换个思路,电机一直运转,控制一个比例阀之类的放气阀门来调节气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应用类似数控空压机,建议换个思路,电机一直运转,控制一个比例阀之类的放气阀门来调节气压。 ...

比例阀我知道,太贵

网友H:
控制电路ms级别的吧?电机随便延迟一下也不止这个数,又不是什么非常快的电机。还是感觉主要矛盾方向找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控制电路ms级别的吧?电机随便延迟一下也不止这个数,又不是什么非常快的电机。还是感觉主要矛盾方向找错了 ...

哈哈 懂了,你的意思是电机的反映速度本来就不快,或者说是继电器的反映速度已经大于电机的速度,要想更精确是做不到的

要解决从2个方面  1  用可以调节压力的电机 ,   2用可以调节泄压的仪器对吧

确实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I:
关键是精度问题,不是实现问题。要提高精度用步进电机或辅助精度泵(2级电机)也可以实现精度的提高。

网友J:
感觉精度不行是电机的问题,控制电路应该问题不大了。

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觉精度不行是电机的问题,控制电路应该问题不大了。

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电机? ...

用的是气泵,供气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H桥是4个管子推一个负载,输出为交流电,一般用于变频或逆变。
三极管推继电器主要是要算好几个保护二极管 ...

哥们能否给个详细点的图,里面的参数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