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对称的三角波(锯齿波)转换成正弦波,用什么电路比较好?

楼主:
对称的三角波(锯齿波)转换成正弦波,要求失真度小于1%,频率100khz左右,用什么电路比较好?积分行吗?二极管折线?多重积分的参数怎么算?二极管折现的参数怎么算?

楼主(2013-12-16):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

用比较器怎么能把锯齿波变成正弦波?是不是看错了,把锯齿波变成方波才用比较器的吧?

网友A:
哦,看错了,以为变成方波.

网友B:
先把三角波变成方波,再把方波变成正弦波

网友C:
,哪个更好?

网友D:
希望这个电路对你有帮助

三角波转正弦波电路

三角波转正弦波电路

网友E:
可以考虑使用差分放大的方法,元器件少,只要三四个三极管,前提是输入的三角波的幅度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考虑使用差分放大的方法,元器件少,只要三四个三极管,前提是输入的三角波的幅度是固定的, ...

幅度的稳定的,但是用三极管差分放大的方法,温漂如何?有实例电路图吗?

网友F:
先微分再积分,电路在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微分再积分,电路在附件。

请问参数是怎么计算的?多级的话,怎么计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参数是怎么计算的?多级的话,怎么计算?

计算运放块的压摆率和单位增益带宽参数,在网上只看到正弦波输入时的压摆率计算公式,我仿真的结果是,为了使波形不失真,三角形波输入时的公式是:SR=4×f×Vpk,单位增益带宽要大于输入信号频率约40倍。
  但是现在的运放块是要使用在“失真”的非线性状态,所以SR选择小于计算值10倍,GB小输入频率10倍,所以用现成的CA3440A运放块。不知道这样的估算是否靠谱。

网友G:
最好是带通滤波器。

网友H:
用带DAC的单片机吧,1/1000都不成问题.

网友I:
低通、隔离,谐振、隔离,应该能降低谐波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