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紧急求助,用过PROTEL99的请进

楼主(2013-12-16):
如下图,这是一个单层板,正面是插件元件,背面是贴片元件,插件元件放在TOP Layer这个层,插件的焊盘在MultiLayer这个层,贴片元件放在bottom layer这个层,那么贴片元件的焊盘属性应该是哪个层?是bottom layer层还是MultiLayer层?元件与元件之间的走线应该在哪个层?是不是所有的走线都应该在MultiLayer层,还有,我这所有的贴片元件都是在bottom layer这个层,为什么有的焊盘边框是蓝色,而有的焊盘整个焊盘都是蓝色,请大侠指教。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好像很多。贴片元件的焊盘属性应该是bottom layer层,元件与元件之间的走线应该在信号层,不是MultiLayer层,MultiLayer层应该是没有走线的,你的底层焊盘颜色不同,应该是原件位置与布线规则冲突。

网友B:
没搞懂是什么问题,布线都在bottom layer

楼主:
贴片元件和插件元件的布线,我全都布在了bottom layer,对不对?但是插件元件的焊盘属性却是MultiLayer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贴片元件和插件元件的布线,我全都布在了bottom layer,对不对?但是插件元件的焊盘属性却是MultiLayer的 ...

插件焊盘MultiLayer是通用层!没关系的
,你也可以改成bottom layer

网友C:
走线bottom或top层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件焊盘MultiLayer是通用层!没关系的
,你也可以改成bottom layer

如下图,贴片元件在背面已经成倒影了,但是它们全部都重叠在一起,而且背面的贴片电阻是在bottom layer层,走线也是bottom layer层,贴片元件和贴片焊盘都变成蓝色的了,就这样就可以发过去打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下图,贴片元件在背面已经成倒影了,但是它们全部都重叠在一起,而且背面的贴片电阻是在bottom layer层 ...

其他地方密密麻麻没看清,这部分的贴片挨得太近,都叠在一起你大样回来怎么焊接啊??

楼主:
这地方并排3个贴片电阻,现在贴片的焊盘也变成蓝色的了,如果发过去打样,人家能看出来这里有个贴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地方密密麻麻没看清,这部分的贴片挨得太近,都叠在一起你大样回来怎么焊接啊??
...

刚才我用尺寸标注量了,能放得下,这地方并排3个贴片电阻,现在贴片的焊盘也变成蓝色的了,如果发过去打样,人家能看出来这里有个贴片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我用尺寸标注量了,能放得下,这地方并排3个贴片电阻,现在贴片的焊盘也变成蓝色的了,如果发过去打 ...

有外框在这个打样让别人还是看的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外框在这个打样让别人还是看的懂的

密密麻麻的,现在连我自己都找不到谁是谁了,那有一个6脚的贴片IC,我就怕这个IC到时候脚位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密密麻麻的,现在连我自己都找不到谁是谁了,那有一个6脚的贴片IC,我就怕这个IC到时候脚位反了 ...

你自己画的板子都不知道那个是那个你打烊回来怎么焊啊:funk:

网友D:
如果没有自己修改颜色定义的话,通常顶层焊盘和线是红色,底层是蓝色。亮绿色是说明你违反了法律。你要检查一下的主要是间距是否违法了。根据你的需要你可以修改法律,或者遵循已有的法律。

从图上看,你的元件靠得太紧,甚至堆叠,法律是不允许的,建议你遵守法律,不然是要交学费的。

网友E:
底层的贴片元件焊盘是在Bottom Solder,如果你没有改变颜色,应该是紫色的。

网友F:
楼上的好像与众不同呢,我在二姨家看到的都是蓝色,上面几位和楼主的都是蓝色

网友G:
只要没违反规则,顶层和顶层都可以布线

网友H:
感觉楼主刚开始利用protel布线啊,你那样布是不行的,没法焊接,要先设定好规则,规划好布局,然后再进行布线,布线过程中还要及时调整。
1、没有规定说bottom层元件的走线必须在bottom层,只要有网络节点,在任何层都可以走,打过孔就是。
2、MultiLayer层的含义是多层,也就是说你在任何一个层都可以和这个网络节点互联,但前提是相同的网络节点,例如过孔就是属于MultiLayer。但是MultiLayer有一个属性是从某某层开始,到某某层结束,这一点再体会体会就知道了。
3、你发现有绿色,说明和你的规则冲突了,违规了,仔细检查一下规则是否合理,如果合理那就是你的布局不对了。

网友I:
焊盘变蓝色,没遇到这问题,肯定是焊盘的位置放错了,贴片在底层那么他的焊盘肯定也是底层,‘但是插件元件的焊盘属性却是MultiLayer的’,这个就是这样的插件肯定是穿过了多层,所以是MultiLayer,所以你还没找到你的问题。

网友J:
没做过单面板,玻纤板单面的也比较少见。 好奇的问问,纸板,酚醛板才一般是单层吧,玻纤板单层双层有多大差价?

网友K:
楼主说这是一个单层版,背面是贴片元件,既然这样,贴片元件的焊盘属性应该是 bottom layer,元件与元件之间的走线全放在bottom layer,不能打过孔,不能在Top Layer走线。楼主完成的走线全蓝色(全都放在bottom Layer)就对了。但是元件布局还得在考虑一下,元件与元件之间要有点距离,挨着也行,但是不能重叠。建议你把元件的位置重新调整一下,再在bottom Layer走线,确保元件封装都没问题,就可以打样了。

网友A:
建议你去网上看看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