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mplab自动生成的启动文件进行控制、干预

楼主(2013-12-16):
可以通过什么办法干预mplab自动生成的那段初始化代码的内容。可通过配置mplab的选项实现吗。

网友A:
有选项可以选择要不要启动程序,另外有一个POWERUP.AS的汇编文件,你可以在启动前加一些代码,有些应用需要在一上电的时候就检测或设置某些东西,可以加在这个文件中,当然还需要把它加入你的项目中一起编译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