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 要画成横向的吗?

楼主(2013-12-16):
打比方就是如果PCB外形是A4纸,得到一个建议就最好画成横向的,不要画成纵向的。
请问这里面,有什么讲究吗?如果板子在机器里面,和调试架上面,就是竖立的,在画的时候,也必须画成横的吗,那位号看起来不是很别扭?

网友A:
这个没关系的,
唯一一点注意
板子的受力
板子过炉的时候一定是窄边 否则板子受热 器件重力 容易下垂 弯曲。

网友B(点评):
波峰焊接可以用治具的,多重都没有影响

网友B:
方向不是问题,自己画板看着方便就行

网友C:
没有这要求的,就是双层板时底层和顶层的走线最好垂直。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支持。
当时是我理解错了。板子横竖无所谓,是PCB分层输出PDF文档,规定要用A4横版形式,最好不要用纵向的。
我想,可能横向的,更加适合显示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