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问啊 nuc501a 播放语音 为什么会造成死机呢

楼主(2013-12-16):
例程是找他们技术支持要的!:'(  而且死机时间不固定啊 加了一个io外部中断之后就发生了。

网友A:
debug 跟踪 看看死机在哪儿  分析下原因

网友B:
不加IO中断就不会死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bug 跟踪 看看死机在哪儿  分析下原因

问题好难描述因为要测试好长时间才会死机。因为语音文件很大 所以不能在板子上仿真,我在程序里面各个位置放置了打印函数,就是用led显示,死机基本发送在播音函数。但是这个函数是厂家给的。我也不太清楚。
还有一个问题。我要别人帮我测试,回馈给我一个信息:他反映在没有播音的时候喇叭偶尔会“啪”一下,如果在这个时候来了外部中断就会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加IO中断就不会死机吗?

因该说不加语音就不会死。我debug的时候把语音部分屏蔽掉跑几天都可以。但是加了语音就会出问题。但是有得时候4、5个小时都不死机。

网友C:
加了语音就会死?应该不是播音函数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该说不加语音就不会死。我debug的时候把语音部分屏蔽掉跑几天都可以。但是加了语音就会出问题。但是有 ...

有时,4,5小时不死机,过了4,5小时是不是就会死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4,5小时不死机,过了4,5小时是不是就会死机呢?

时间不定 反正一般好几个小时才死机。偶然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了语音就会死?应该不是播音函数的问题

不调用语音的话。就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时间不定 反正一般好几个小时才死机。偶然性很大。

那只能说明是你们弄得这个东东稳定性不好喽

网友D:
系统要稳定,不稳定让人家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