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模块初始化能调用驱动,那系统中驱动初始化有什么用?

楼主(2013-12-16):
我看RT_THREAD系统的初始化是先驱动初始化,然后模块初始化。
模块初始化不就能把需要的驱动初始化了么,为什么还要把驱动初始化单独拿出来与模块初始化并列?

比如按键模块初始化能调用红外驱动初始化,那不是在做重复的事情吗?

我在写设计文档,需要把这个问题理清楚,求指教。

网友A:
这是模块化设计的思路。就是把各个模块独立分开,互不影响。你提到的在按键模块初始化里面顺带初始化红外驱动,这样做会打乱程序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模块化设计的思路。就是把各个模块独立分开,互不影响。你提到的在按键模块初始化里面顺带初始化红外驱 ...

嗯,也是。那我想问模块初始化里都做了什么?

网友A:
你指的这个模块初始化指的是哪里的?LINUX里面的模块初始化主要是初始化该类型驱动的结构体成员,映射操作函数指针。具体的硬件上的初始化,是可以在使用之前才初始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这个模块初始化指的是哪里的?LINUX里面的模块初始化主要是初始化该类型驱动的结构体成员,映射操作 ...

大概了解了,具体细节的东西还是要去深入了解下系统,非常感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