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微动开关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2-16):
搜索“两脚微动开关”有很多

网友B:
在东部一品或者欧姆龙网站上可以搜,也可以下产品目录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东部一品或者欧姆龙网站上可以搜,也可以下产品目录来找。

不懂怎查找,但欧姆龙的官网里面好多型号也找不出,在官网处连这个D2F-F也查不出呢,但是其他网站又可以查得出。。而且官网的微动开关都是三脚的,没看到有两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两脚微动开关”有很多

我基本查不到有,就查到一个D2L-D的欧姆龙的,但是只查到图片,没查到有相关的技术参数,很怀疑这是不是假的。。。

网友C:
微动开关很容易坏。

网友D(2014-04-24):
如果实在找不到,可以更改你的电路设计,使用常开的开关形式。淘宝搜索“3*4贴片轻触开关”可以找到类似的。

网友E:
你这个已经不小了,应该会有很多吧!

网友F:
拆个鼠标,有的很小体积。

网友G:
小哥,直接找个做微动开关的供应商咨询来的最快,解决问题的渠道一定要对

网友H(2015-02-20):
应该网上有购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