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的饱和压降

楼主(2013-12-16):
最近在做一个电路,要求非常低的饱和压降,3.3V供电,要求把运放反向输入拉到理想的 0mv,
     现用了三极管 Q2,发现大概有20mv左右, 没用过MOS管,什么类型的元件型号,能满足这个要求?

网友A:
请解释一下你这个电路的目的是什么?
直接短路不可以吗?

网友A:
由于LM393的输入是有微弱的上拉的,即使用MOS管,也无法做到理想的0V,不过已经够理想了。
就是不知道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B:
如果不用负电源,任何器件也无法拉到绝对地电位。

你可以看一下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Ic越小越接近0V,

如果用MOS管,使用沟道电阻足够小的管子。

网友C:
可用运放的输出来做!

网友D:
用nmos就可以了,型号很多的,比如Si2302之类的。
R5取消,直接驱动即可。
nmos直接取代2N3904,G --->b;    D --->c;  S --->e;

绝对0是不可能的,原理上没有这样的东西。但
nmos可以做到接近0,比如0.1mV。

网友E:
楼主要求有些不近人情,即便用一根铜丝直接短路,也不是“理想的 0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解释一下你这个电路的目的是什么?
直接短路不可以吗?

没画完整,R3左边还有个电阻串联电容,电容充电电压达到同相输入电压时,输出翻转一下。我希望从每次0mv开始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nmos就可以了,型号很多的,比如Si2302之类的。
R5取消,直接驱动即可。
nmos直接取代2N3904,G --->b;   ...

好的,我试试 0.1MV应该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要求有些不近人情,即便用一根铜丝直接短路,也不是“理想的 0mv” ...

是希望越接近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