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有谁用过AM2301测过温湿度?

楼主(2013-12-16):
大神们有谁用过AM2301测过温湿度?

网友A:
不知道哎 一直都用热敏电阻

网友B:
AM2301不知道是什么,lz是要实现什么要求呢?

网友C:
楼主说的这个是测温仪吧

网友D:
木有用过

网友E:
温度还好,湿度同一批的各个传感器差别较大

网友F: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呀

网友G:
木有 一般都用pt100

网友H:
可能太小众了吧

网友I:
抱歉没有用过

网友J:
这个也可以测湿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木有 一般都用pt100

嗯,我们用的就是PT100板……

网友K:
数字测温不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