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EmWin GUI横屏竖屏,换不了!

楼主(2013-12-16):
MCU是STM32F429,RGB总线驱动方式,LCD屏是电阻屏,没用LCD控制芯片,直接驱动,GUI用的是ST提供的emWin ,现在手上拿到的GUI库是横屏显示,要改成竖屏怎么也改不过来,查资料了解到有可能是GUI动态链接库已经默认做成横屏的,如果要改就需要通过修改源码重新生成链接库,问题是现在没有源码,也不想额外增加LCD驱动IC,请问有大神指导解决方法么!!!

楼主:
有木有人啊

网友A:
帮你顶.......期待大神......

网友B:
如果内存够用,可以用emwin提供动态切换函数,不过需要一个整屏的缓冲区

网友C:
GUI_SetOrientation(),试试这个行不。

网友D:
如果你有自己写过emwin的驱动,那么你就知道怎么转过来了,提示一下,使用lcddrv_temp......那个自己写一个,把读写点,画矩形这几个函数写好就可以了

网友E(2015-06-15):
引用 网友C:
GUI_SetOrientation(),试试这个行不。

不好用 啊

网友E:
楼主,问题找到了吗,我的也是怎么配置都不能横竖屏,一直是反的

网友F:
修改参数

网友G(2016-04-14):
期待高人,解决

网友H:
对于ucGui来说,首先要编译横坚屏库,然后要改写底层驱动

网友G:
楼主,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是使用STM32429I-EVAL开发板。x或y镜像没有问题的。但是x和y交换就不能正常显示。希望了解的大侠能给个解决方案

网友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32  ==>GUIDRV_LIN_OSX_32
然后修改相应 XY像素定义

#define XSIZE_PHYS *
#define YSIZE_PHYS *

网友J:
找到了一个方法说,在LCDconf.h中:
#define LCD_SWAP_XY 1
以将xy轴对换,以此实现坐标轴的旋转。不过单独进行此定义,并不能完全实现横屏和竖屏的转换,实际的旋转效果,后来在emWin的user mannual中找到了具体介绍,对应的就是,通过LCD_MIRROR_X,LCD_MIRROR_Y,LCD_SWAP_XY 的三者的组合,可以实现画面的8个不同方向旋转。具体参见
中28.4 Display orientation,Page 768的图示,就很明白了。
不过,有点要提醒的是,如果当前使用的emWin,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开源的ucgui的时候,用的库是编译好的libemWin.a话,那这些宏定义,就不起作用了。只有在你有源码的情况下,改宏的配置,然后重新编译,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横屏和竖屏的转换。

网友J:
http://pan.baidu.com/s/1jGMkz5O
这个是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