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走线

楼主(2013-12-16):
图中HDMI 4组差分线这样走可以吗?HDMI差分线是不是严格要求等长或者阻抗匹配啊?

网友A:
如果引脚之间距离够,不短路
这样也可以了,
HDMI 没想象中的那么可怕。

楼主:
pin脚与走线之间距离8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引脚之间距离够,不短路
这样也可以了,
HDMI 没想象中的那么可怕。

pin脚与走线之间距离8mil

网友B:
1:补偿长度差
2:把下边四个PIN再窄一点

网友C:
如果可以每一组用过孔包地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补偿长度差
2:把下边四个PIN再窄一点

1、请问下怎么补长度差
2、把下边四个PIN再窄一点什么意思啊?

网友D:
上面那个不要穿过pin与pin中间空隙吧。很容易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