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0运算和设计疑问2个

楼主(2013-12-16):
疑问:
1、如用外部FPGA产生12MHZ晶振频率,NUC123能否不用晶振起振
2、NUC123,分别在主频50MHZ和75MHZ计算,能否满足下面时间内完成运算,最好是0.1ms内。

S=15*H*A*A*A-75*H*A*A*A*A+16*H*A*A*A*A*A
S,H,A 均为32位浮点数  希望能在0.2ms内完成运算

网友A:
1.完全可以的
2.这个你可以试试

网友B:
不用晶振起振是没问题的

网友C:
你是需要0.2还是0.1S?

网友D:
浮点运算呀?应该没有问题。单周期32位结果乘法器。浮点得用编译器处理了。要查看浮点乘法给编译成的指令数量。0.1MS是100US。M0跑72M时,3级流水线,应该是1US跑72条指令?0.1MS是7200条指令?
Cortex-M0 好像是0.9 DMIPS/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