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24C64,万恶的EEPROM

楼主(2013-12-16):
山寨芯片可怕啊,FM24C64看型号,应该是铁电
结果呢,山寨成了EEPROM,写速度、写寿命那差得不是一点半点哦

网友A:
在哪买的?

网友B:
我买的12元一个,速度确实比普通的24c64快得多。

网友C:
国内一分钱一分货,呵呵,找货还是老供应商稳定。

网友D:
如果是插件封装,已经停产三四年,买到正品才是奇怪了

网友E:
神马应用,需要用FRAM这么贵的芯片

网友F:
铁电是半永久的,上次测试到5000多万次还没坏,就算了,没继续了。Eep的官方一般标100万次,实际都有几倍余量。

(67)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插件封装,已经停产三四年,买到正品才是奇怪了

这真是个大实话啊!08年之前还有直插的,现在只有贴片的了。我一个定型的产品上用的是直插的,后来没办法,做了个小板子,把贴片的转直插,懒得重画整块板子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真是个大实话啊!08年之前还有直插的,现在只有贴片的了。我一个定型的产品上用的是直插的,后来没办法 ...

貌似富士通还有插件封装,没用过。铁电确实是个好东西,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为它操心过,公司以前的24c02,时不时有控制器因为存储出错返回来维修,用了铁电这几年维修率直接降为零,而且新的控制器还是每天存储十万次以上

网友G:
刚才GOOGLE了一下,Fairchild的FM24C64就是EEPROM,没说是铁电.
cypress的FM24C64是铁电.
看来这个问题可能跟生产厂家有关系,不同厂家的FM24C64不一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12元一个,速度确实比普通的24c64快得多。

这么贵,快一点点,有什么用呀 ,做样机还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这么贵,快一点点,有什么用呀 ,做样机还可以。

速度快是一方面,读写寿命更长是另一方面。
在我做的一个设计中,经常需要对大数据块进行读写操作,这时候,速度就很重要了。原先用的普通的AT24C64,保存数据时,数码管会闪一下,用了FM24C64,就没有这现象了。

7ms的等待,不闪才奇怪啊。。

网友:
复旦微的芯片都是FM开头的,EEPROM也不例外。
FM24C64A是65,536位的串行电可擦除只读存储器,内部组织为8192个字节,每个字节8位,该器件可串联的特点能实现八个器件公用一个两线制总线寻址。FM24C64A芯片被广泛应用于低电压及低功耗的工商业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