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Z430无线更新固件失败

楼主(2013-12-16):
点击center中的无线更新之后  显示  failed to start wireless update    13年1月出厂的   求遇到这个问题的人帮忙啊

网友A:
没遇到过。是按手册步骤操作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是按手册步骤操作的吗?

我是按照手册来操作的  电脑是win7  64位的
你的能更新吗?能告诉我一下详细的操作步骤吗

我的电脑端的截图

网友B:
看下你的硬件连接的吧,检查下的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你的硬件连接的吧,检查下的把

硬件连接  在电脑上操作时是不是只需要连接RF Acess Point 就行了吧  不要别的硬件连接吧

网友A:
我的XP系统,更新没问题。
你更新时,手表上的提示对吗?你看我在2楼传的图片,无线更新时,手表上也有提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XP系统,更新没问题。
你更新时,手表上的提示对吗?你看我在2楼传的图片,无线更新时,手表上也有提示 ...

你发的文档  我的过程是卡在了第二步  那是手表上还没有提示  卡在了2上 点击“update ez430”后就显示
failed to start wireless update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发的文档  我的过程是卡在了第二步  那是手表上还没有提示  卡在了2上 点击“update ez430”后就显示
  ...

在第2步的时候,先不要点电脑端的更新。要进行第3步,把手表调到rFbSL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第2步的时候,先不要点电脑端的更新。要进行第3步,把手表调到rFbSL状态 ...

还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一样的

好奇怪啊。你找TI官网的客服问问

网友C:
没有用过这个的。

网友C:
看看这个对你有帮助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怪啊。你找TI官网的客服问问

今天装了个winxp的虚拟机试了下也不行
谢了啊  去TI论坛上问问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对你有帮助么

thank you  但是我还没到代码的级别  那个和下载无关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thank you  但是我还没到代码的级别  那个和下载无关吧

不太清楚,没用过的 。sorry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清楚,没用过的 。sorry

依然谢谢

网友D:
这个   直接问问TI的FAE吧    我觉得  一般的工程师   没有涉及过这一块   应该没有经验    直接找他们的FAE   他们应该可疑1给你一点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依然谢谢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   直接问问TI的FAE吧    我觉得  一般的工程师   没有涉及过这一块   应该没有经验    直接找他们的FA ...

FAE?什么意思?不知道啊  怎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