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急求这个元器件的封装!!

楼主(2013-12-16):
哪位大神有这个mini USB 的封装啊

网友A:
不晓得你用的那个软件
自己看图画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晓得你用的那个软件
自己看图画画

斑竹大人竟然亲自回帖,感动啊   但是我这个mini USB接口的两个固定脚是弯的,而你那个图上是直的,这个两个固定孔的间距很难掌握啊,如果尺寸有一点不对,那就很难插进去,那么车间量产时安装上就有麻烦了。

网友A:
就按这个做
这个弯脚插入 如果板子不焊 USB不会掉的。

网友A:
当然你可以自己适当修改下

网友B:
它的弯角形成一个类似等腰三角形,你按照这个三角形的腰高画这个孔的宽就可以了。安装的时候,这种脚应该是要折边的吧。就是把这两个铜脚夹紧,或者直接焊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