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slider滑动的方向

楼主(2013-12-16):
通过读IC的寄存器知道最后的触摸位置,是不是通过在极短时间内比较两个位置来判断方向?即newslider-oldslider>0?trace("L"):trace("R")

假设我第一次的最后触摸位置在KEY5,松开后从KEY2开始滑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要判断超过一定时间后oldslider清空?

网友A:
楼主在做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做触摸屏?

只是做滑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