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赐教,STM32是否能进行浮点运算?

楼主(2013-12-16):
高手们,STM32F系列的所有芯片是否都不能进行浮点运算?我怎么知道一个芯片到底能不能进行浮点运算?

网友A:
任何MCU都可以进行浮点运算,只是没有硬件浮点运算器的需要人为编程实现。

网友B:
能进行浮点运算的,没问题。

网友C(2015-04-15):
引用 网友B:
能进行浮点运算的,没问题。

请问是怎样进行浮点运算的呢?用浮点库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怎样进行浮点运算的呢?用浮点库吗

要用库里的浮点指令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要用库里的浮点指令

请问哪里有库呢?平常不是可以直接用float,double来运算吗?

网友E:
没浮点处理器的现在一般都提供IQMATH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哪里有库呢?平常不是可以直接用float,double来运算吗?

连c51都有数学函数MATH,只要加头文件#include <math.h>就可以进行浮点运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连c51都有数学函数MATH,只要加头文件#include 就可以进行浮点运算了

那这跟库有什么关系呢?直接包含数学函数头文件不就行了?请指教

网友F:
这些浮点运算编译器会将其转换为汇编代码,再转换为机器指令,如果没有FPU浮点运算单元,则将其转换为多条普通指令来达到浮点计算功能,只不过是花费的周期会更长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这跟库有什么关系呢?直接包含数学函数头文件不就行了?请指教

你加头文件就是加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加头文件就是加库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202803-1-1.html
但是这个链接里为什么会提到MDK浮点库呢?有专门的浮点库,还是指上面那个头文件呢?

网友G:
一般来说,浮点运算都行,只不过不用优化的浮点运算计算速度太慢,有时候满足不了需求。据我所知,STM32里面cortex-M4系列是可以进行浮点运算的,但是配置起来稍微麻烦一些。M3其实也行,但是需要调用ARM的库。
其实你可以看看Q格式运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ttps://bbs.21ic.com/icview-202803-1-1.html
但是这个链接里为什么会提到MDK浮点库呢?有专门的浮点库, ...

看看这篇** http://blog.csdn.net/sydnash/article/details/6366964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篇** http://blog.csdn.net/sydnash/article/details/6366964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一般来说,浮点运算都行,只不过不用优化的浮点运算计算速度太慢,有时候满足不了需求。据我所知,STM32里 ...

谢谢,我问的就是M3的情况,调用ARM库是编译器(比如MDK)自动调用的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问的就是M3的情况,调用ARM库是编译器(比如MDK)自动调用的吗

配置上比较麻烦,你可以搜搜STM32或M3做浮点运算的相关的文档,那些.h文件和.c文件在MDK里面都能找到,是ARM公司写的,不过你得加载到你的工程里面,初始的配置比较麻烦,但是配置好了以后运算就跟库函数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G:
配置上比较麻烦,你可以搜搜STM32或M3做浮点运算的相关的文档,那些.h文件和.c文件在MDK里面都能找到,是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