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推荐低压单片机

楼主(2013-12-16):
工作电压范围1.6V~5.5V,带AD功能10位以上,有两路就可以,要求SOP14~20封装!请有这方面资源的朋友推荐一下!

网友A:
附件是规格书跟产品列表供参考,工作电压是1.8V-5.5V,8路10位AD

楼主:
推荐的封装太大了!

网友B:
MC96F8208S  20SOP的 1.8-5.5V  12AD

网友C:
如果sop20可以接受的话可以考虑一下STC15F204EA-35I-SOP20价格是2.5未税

网友D:
看附件,MC32P21

网友D:
MC32P21 便宜 几毛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MC32P21 便宜 几毛钱

看清楚,你那是替代153的,我要求是带AD的,别做业务什么都上来发!

网友E:
工作电压比1.5V高接受吗

网友A:
SOP20, 8CH 8bit ADC,UART,SPI,TWSI,4CH PWM

网友F:
哈哈哈哈 1.5V的单片机还真不多啊   楼主找的了告诉我一下哦  我也想了解一下1.5v的单片机   客户老是有1.5v的要求

网友G:
Infineon xmc1100-T16-08

网友H:
可以参考这个,但电压只能到3.3V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清楚,你那是替代153的,我要求是带AD的,别做业务什么都上来发!

楼下 请看MC32P21 是带AD的  你说的不带AD是MC30P011吧

网友I(2014-02-20):
我用过的是ti的msp430afe253  这个芯片有三路ad  好像是16位的 精度很高 价格也不贵 好像是20引脚的

网友J:
可以看看BJ8P643A,有需求M我

网友K(2014-04-07):
STC12LE5A60S2,3.3伏工作电压,八通道十位AD,1280RAM,LZ参考下

网友L(2014-05-23):
我们的上海芯旺微最低也的2.3V的

网友M:
我们是义隆MCU的最大代理商,发现没有低到1.6V的,一般都是2.0V-5.5V的。1.6V的电压,楼主是考虑功耗问题还是外围驱动问题吗?

网友N:
MC96F8208S

网友O:
1.6V工作可以       AD就别指望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推荐的封装太大了!

应该有SOP20包装的,可以问一下代理

网友Q(2014-08-08):
松翰 义隆都  赛元都没有这么低的电压。。。。。

网友R:
用松翰的便宜稳定还可以免费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