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有没有KL25z UART 用中断方式发送数据的例子

楼主(2013-12-16):
本人在写UART程序的时候想用中断方式发送数据
中断程序如下:
void Uart0Irq(void)
{
  if(UART_GetTxCompleteStatus(UART0) != 0)
  {
    UartInfo[0].snt_index++;
    if(UartInfo[0].snt_index < UartInfo[0].snt_max)
      UART_WriteDataReg(UART0,UartInfo[0].snt_data[UartInfo[0].snt_index]);
    else
      UartInfo[0].flags |= UART_TCOMPLETE_FLAG;
  }
}
但是跑起来的时候程序一直在中断里面出不来。看数据手册发现,UART在空闲的 时候发送完成标志一直处于设置状态,导致程序不停的进出中断。也就红色部分需要添加一个清除发送完成标志的语句,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清除这个标志,求大神

网友A:
进中断之后可以通过这个语句(UARTx_S1 & 0x20)来判断是不是UART的收中断.如果是传输中断产生后,可以通过读UARTx_S1来清掉发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中断之后可以通过这个语句(UARTx_S1 & 0x20)来判断是不是UART的收中断.如果是传输中断产生后,可以通过读U ...

我是想调试UART的发送中断,不是接收

网友B:
你可以尝试下参考手册中TC位说明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尝试下参考手册中TC位说明的操作。

我就是按照这个说明操作的,对于没有发送完数据的时候挺正常的,但是发送完数据后,该怎么清除呢?红线后面的两个条件不太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按照这个说明操作的,对于没有发送完数据的时候挺正常的,但是发送完数据后,该怎么清除呢?红线后 ...

后面两个你应该用不到,那些是针对发全1和全0的。
你发送完后不想再进发送中断,就禁止发送中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两个你应该用不到,那些是针对发全1和全0的。
你发送完后不想再进发送中断,就禁止发送中断吧。 ...

恩,这倒是个办法,也就是说每次发送数据的时候打开中断,一旦发送完成就关掉中断。我试试,谢谢